GOT1000在写入的时候报OS版本不一致提醒

楼主(2015-06-01):
GOT1000在写入的时候报OS版本不一致提醒,不知写入会不会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我用的是GT D3,OS版本与GOT编程软件有关系吗?如果是这个版本我要用什么版本软件编辑

网友A:
新建工程的时候应该可以选择的吧。
lishunlong86

网友B:
不会有问题,你可以不写入OS的,但是2000的屏如果你用的是新版本最好把OS写下,以前老版本的OS有BUG!
lishunlong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