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昆仑、威纶通、台达触摸屏的比较

楼主(2015-06-02):
请问哈:昆仑、威纶通、台达触摸屏的质量、性能、价格?那个牌子的性价比较高?

楼主:
性能差不多的在市场上那个更便宜些?

网友A:
出货量绝对威纶多 软件绝对昆仑强
用了威纶 对台达就不要有想法了
威纶通---专业做屏近二十年

网友B:
性价比要数威纶、好一些,

网友C(2015-09-01):
昆仑的软件,所有屏里面无人能敌,用好了随心所欲,除了采集周期需要1MS以下的输入以外,基本上就可以放弃PLC了。我现在都是昆仑屏加485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D:
台达的优点简单方便,素材界面直观易懂,标准通信USB数据线上下载,适合初学。威伦上下载花样多(USB线、U盘、网线)威伦有个穿透功能非常有用,程序需要压缩成CMP保存(否则软件重新或换电脑图库会找不到),威伦画面素材比较丰富,昆仑通泰主要组态软件功能强大,特别适合做监控上位机(类似亚控组态王)

网友:
楼上解析很明了! 建议用台达的吧,性能好,开机快,触点准确 要说软件的话真的是各有千秋,

网友E:
个人认为昆仑通态最差:号称做了25年HMI,竟然像样官方视频教程都没有,而软件本身又比台达和威纶通复杂.第二图形元件大小全靠鼠标来调,不像台达和威纶用数字调整,也就是说做出来的大小只能通过眼睛来估计,根本不标准.第三不管是初学者还是工控老手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新手时期没有完整的视频教程难道必须花钱去培训么?总而言之:昆仑通态不如威纶通,威纶通不如台达!在性价比方面台达肯定贵,但在客户跟中的档次和寿命肯定不是威纶和昆仑可以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