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中软元件T和TS区别

楼主(2015-06-02):
刚学会 使用三菱GOT1000,软元件中如T10和TS10区别在哪里 ?还有 C和CS等 。不太明白 ,各位大侠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
T 定时器 ,也就是定时器的当前定时值。
TS 定时器的触点。
LD X0
OUT T0 K50 这里的T0就是T
LD T0 这里的T0就是TS
OUT Y0
下载积分:+5(manhuazhe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