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请上座
zhaoheshuai

楼主(2015-06-02):
高速技术器 c251怎么用? 2相2输入计数模式D1022计数方式倍频设定,不理解倍频什么意思,大家谁用过两相2输入可不可举个例子,倍频有什么用,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A:
倍频就是翻倍的意思。如编码器是100线的。1倍频就是编码器转一圈100个数,2倍频就是编码器转一圈200个数,4倍频就是编码器转一圈400个数。倍频用在增加编码器的分辨率,从而提高测量精度。注意!!!设置倍频后的最高计数频率不能超过高速计数器的最高频率。

网友B:
两路脉冲输入,时间错开,计脉冲的方式不一样,倍频后脉冲数相应翻倍。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谅解。

网友C:
ti gao chai chong shu ,ti gao jing du

zhaoheshuai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又看看编程手册,似乎有点眉目。
zhaoheshuai

楼主:
如果我想用编码器测速度, 2相2输入计数模式,一圈现在是1024个脉冲。 mov k4 d1022. DCNT C251 K300000 怎么测速度 大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我是新手。
台达高手请上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