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我是一个初学者,编写了几个画面上载过程中显示别名地址错误,页面编号是B1 B2 B3.....显示B1 B2 B3......别名地址错误,无法解决,跪求方法

网友A:
引用楼主lijian645688于2015-06-02 14:32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画面上载报错求教 :
我是一个初学者,编写了几个画面上载过程中显示别名地址错误,页面编号是B1 B2 B3.....显示B1 B2 B3......别名地址错误,无法解决,跪求方法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楼主:
就是这个了,因为一直报错只留了这一个页面,但是只有这一个页面也是报错
附件: 收料机.rar (96 K) 下载次数: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已上传,请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B:
附件: 收料机.zip (135 K) 下载次数: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了,因为一直报错只留了这一个页面,但是只有这一个页面也是报错

剛剛看了下,你的人機再和什麼之間通訊?PLC嗎?若是的話你的工程項目中PLC的規格型號都沒有怎麼能玩轉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了下,你的人機再和什麼之間通訊?PLC嗎?若是的話你的工程項目中PLC的規格型號都沒有怎麼能玩轉起來了

PLC用的是台湾丰炜的,在PLC选项中找不到VIGOR的选项,所以选择的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了哪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