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5-06-02):
我们是做锻造的,就是在压机上装上模具,把铁烧红了放在模具里压成要求的形状和尺寸。以前用人工现在用机器人,压机不能空压,必须模具里有工件才行,以前人工做,人可以看,现在用机器人,有时空放了,机器人照样让压机下压。这样就容易吧压机压坏。请教大神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模具里有没有工件呢?工件的温度很高有1100多度。

网友A:
對照式紅外線...你覺得如何... (什麼怕燒壞..選距離遠點的不就好了...)

网友B:
我们是在机械人的手指间装接近开关检测工件的,另外在模具中有无工件放置也可以用光电什么的传感器检测的。

网友C:
装个火焰探测器!

网友D:
距离远一点的光点 可以选那种长距离反射式的 离个3米远都没问题 信号非常稳定

楼主:
对射式的光电开关不行,工件在模腔里,光线只能照在模具口,反射式的没用过,可以试试,

网友D:
建议电话咨询下基恩士等公司的技术部门 帮忙选型

网友E:
实在不行弄个红外线测温的感应器测温度,应该可以

网友F:
我觉得用红外测温度的可行

网友G:
找几个传感器厂家问问。

网友H:
用过长距离激光传感器,在400度完成检物的路过。

网友I:
我以前做过防爆电器的压铸机 一般的情况下空模的情况很少 锤头在二次冲程的时候可以考虑检测

网友J:
有温度就用一个测温度的感应器,如在模具内装一个热电耦。

网友K:
用视觉系统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L:
选用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具体型号记不得了,我记得5米内检测精度20mm产品的有无,对颜色没有要求,黑色也可以检测到,设定标准距离内有无产品,再配合你的动作,打电话给基恩士让他们配合你选型就行了。

网友M:
可以间接检测。放空是什么情况??有机械手的动作吗?可以从机械手下手

网友N:
裝個視覺攝相頭就可以

网友O:
还是红外测温最靠谱。
hwangdk1987

网友P:
一千多度还是红外的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