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PLC型号:三菱 FX3u-32MT/ES-A   伺服驱动器型号:SGDM-10ADA-V
定位指令:DDRVA指令    控制方式:脉冲+方向
现象:每次PLC发出的指令脉冲数与伺服接收的脉冲数不等,导致每次的位置都不同,从伺服驱动器参数中读取所得结论。
以前是可以的,后来出现上述情况
现更换了CN1接线,PLC,,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线,电机电源线。现还是定位不准。从驱动器读出的脉冲数不同。
PLC监控脉冲:D8140
伺服驱动器监控脉冲:Un 00C
怀疑是干扰问题,但无法处理,所有的线都为屏蔽线,PLC发同样的脉冲而伺服接受的脉冲是不同的,所定的位也是不同的

楼主:
怀疑是干扰问题,但无法处理,所有的线都为屏蔽线,PLC发同样的脉冲而伺服接受的脉冲是不同的,所定的位也是不同的

楼主:
定位的位置是脉冲数量来确定的,检查了电子齿轮比,增益等参数,也没有发现问题。
  • 下载积分:+1(gongfushan)

网友A:
    會不會是軸卡上的接點老化....清一清,不然換張軸卡上去...
    或是你把脈衝線用最短路徑接上,先別跑線槽....
    都不行建議換台控制器吧....

网友B:
    FX3u 脉冲监控请用D8340

网友B: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D8140或D8340是当前值,并不是总脉冲数。举例来说,在原点时 里面数值是0,向正方向移动1000个脉冲,里面数值是1000,又向负方向移动了200个脉冲,这时里面的数值是800,而不是200或1200

网友C:
    设备有接地吗?

楼主:
    设备有接地,哦,笔误,是D8340,通过查看后确定的D8340值,回原点指令DSZR后来监控它的值的变化
    每次定一个点后看伺服的脉冲值与PLC的脉冲值,每次都不同,相差小的时候位置就差不多。,

楼主:
    是用的集电极方式,不是差分方式,

网友D:
    可能是干扰的问题,你在驱动器U/V/W到电机的输出线上套一个铁氧体滤波器试试看(离驱动器约6cm左右).
    lvhonjun

网友E:
    线路问题,把你的接线图发上了看看

网友F:
    前几天我也遇到个相似问题!我用的是信捷CX3,频率为200K时电机断断续续走!降到180K时动作正常,但脉冲丢失十几个!查了很久。最后只能降到160K就0K了!PLC发5万个脉冲!伺服接收5万个脉冲!心里一块大石头才放下!

网友G:
不会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H: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干扰问题,解决的方法如下请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1,动力线路和信号线路要分开
2,检查滤波器,开关电源
3,屏敞线是否接地了
4,以上如不能解决请把从PLC到伺服驱动器的线缩短《是直接把线剪短》直接飞过去接PLC不要放进线橾里
我就是上3条解决不了,用了第4条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以前没有这么严重,现在是有时定得准,有时定不准。真是冧烦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