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请问FX2N 步进控制用条件驱动PLSR,要停止的话该如何做呢

FX2N没有像FX3U特殊继电器
让M8145(Y0),M8146(Y1)的线圈
可立即禁止脉冲的话驱动特殊继电器M8145(Y0),M8146(Y1)的线圈

像步进马达有老化问题导致回程几次后无法回原点
但怎直接让原本驱动条件不成立

所以想用加些脉波让回程多跑
但不知怎地在原点附近晃动以致原点有时无法驱动感测器
想直接停止直接驱动特殊继电器

网友A:
直接把执行命令OFF就可以

网友B:
fx2n的可以找原点?自己做的原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的可以找原点?自己做的原点程序?

我新手程度
原点程序没做过
有范例可参考?

网友C: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D:
2N的频率太低,也没有定位指令,基本上没有人用2N带步进,除非加1PG    三菱带步进的PLC型号要MT系列,FX1S FX1N  FX3U FX3G FX3S都可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
搞一个原点接近,有信号断开条件。清0脉冲寄存器。

楼主:
有没有何种方式感测器侦测到点就可读出剩余脉波数
目前感测器感测件目标有点到,用上下微分这距离看起来还是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fx-1n指令是dplsr,也是不知道怎样加停止,另外出现的问题是第一次启动能发脉冲,按了停止后,再按启动就伺服就不转了,望能和你互相交流,我的qq1228563828.、

我PLSR指令上面一行加addp少量回程脉冲数
回程直接用到感测器上微分启动M,完成脉冲也启动M,PLSR指令前加M的B接点,启动M直接切掉未完成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