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我的是s型称重传感器0-50kg 1.9144mv/v 变送器是0-5-10v。 传感器装了一个夹具,在三菱plc 型号 fx3ga-40mt  D8260数值显示为2005. 当我在夹具上加一个1kg的砝码时,D8260变为2015.是不是表示数值变化1对应重量变化了0.1kg?这个精度也太低了。我挂一个2kg的砝码,触摸屏显示1.9kg。这样的程序可以么? 如果按照书上说的0-2000-4000对应-50kg-0-50kg,d8260数值变化1那我的重量应该变化25g对么?还有去皮(夹具)改怎么处理。 为什么实际挂上砝码会差这么多?搞不懂?求大神帮下忙!我刚入行还不是很懂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A:
这种称重传感器应该是那种电桥式的,应该是有专门的变送器的吧,变送器不对的话输出线性度可能会有问题的

楼主:
变送器是和传感器器配的,我想问的是理论值和实际值,为什么差这么多,现在我的精度只有0.1kg。理论上来说不是25g么。50000g/4000-2000=25g, 我现在拿1kg砝码测出来是1kg,2kg的砝码测出来是1.9kg 2个砝码挂都挂上去测出来是2.9kg。我是直接是读取d8260值取最大值存在一个寄存器然后除以10的出来的,因为我挂1kgD8260数值值变化了10.

网友B:
检查一下你传感器安装的方式

网友C:
可能你的2kg的砝码破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