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程序

楼主(2015-06-02):
各位伺服帮帮忙,现在我的一套设备控制要求,工艺是伺服电机传动丝杆,第一步手动启动电机驱动丝杆10MM,做原点位置,第二步,电机驱动丝杆前进300MM,到了300mm,停止2秒反转到前进10MM原点位置,停止2秒,丝杆前进298MM,就是说丝杆每次前进都要减2MM,一共要前进50次,这个程序如何去编程,

网友A:
写个循环么 每次减2 循环50次

网友B:
循环就可以了,具体程序方法很多

楼主:
不行吧,因为每次下去位置不一致

网友C:
可以的。很简单。就是循环

网友A:
只是按照你的描述的话这么写应该没问题 一个来回为一个循环 其他动作另外写
位置不准的话也可能是 丝杠精度问题 或者 私服电机定位的问题 选绝对位置的编码器应该会好点
或者 是如果带重物之类的,电机型号选择不当什么的
另外机械结构上要考虑下 如果侧向受力之类的也会产生影响 考虑配套个直线导轨 直线轴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