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运行灯不亮

楼主(2015-06-02):
求助大神,我公司一台CQM1H-CPU21电源正常,RUN指示灯不亮,外挂文本显示器显示连接超时,DIP开关设置正常。编程软件无法与PLC建立通讯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原来如果是在用设备,就可能程序出错或者硬件有问题了;如果是新安装或者更换的,可能是还没有下载程序或者已经下载程序但是没有设置运行。编程软件无法与plc链接,要看你通信线是不是好的,软件通讯设置有没有设置正确,通信线的驱动有没有安装正确完成

楼主:
设备为在用设备,无法与编程设备通讯

网友B:
CX-P自动在线扫描看看能否连接,如果还不能,则可能是修改了通讯参数后没有设置为RUN模式,或者直接硬件出问题了。

楼主:
换了块同型号CPU模块机器修复。但如果硬件损坏应怎样修复?原CPU模块直接在线失败。

网友A:
plc硬件损坏,一般不建议自己维修。不具备扎扎实实的真正中级以上电气等级能力的人,只能碰运气维修好通信线路

楼主:
回彭工:根据以上描述是否可判定CPU不具备运行条件?欧姆龙的CPU是TF262,影响其工作条件有哪些?修好备用!

楼主:
CPU模块的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有谁知道OMRON TF262HF或OMRON TF477HF这两个芯片的资料,或者这类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
CPU板正反面图
lizhihua

网友C:
是因为你程序没有在运行模式下

网友A:
cpu的工作条件就是:1.供电电源电压和电流满足及电流电压波形符合;2.时钟频率电路正常;3.复位电路正常;4.次要条件还有信号传输处理电路正常。一般cpu集成块还是比较少见坏的;通常是电源、时序电路、复位电路、通信电路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