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PLC新手,求大神指导这段程序里的3.02,6.02,是啥意思啊!!

楼主(2015-06-0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与此PLC链接的还有触摸屏或者是其他的输入设备!你所说的3.02,6.02这些可能是其它设备(有触摸屏或者是其他的输入设备)所输入的,象600.02这些应该是PLC内部专用寄存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3.02 6.02是输入,程序中超过PLC本身自带的点以后,扩展的I/O在程序中显示就是这个形式,没有前面的I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类似于中间继电器

网友E:
输入点,IO扩展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