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是否损坏的判定方法

楼主(2015-06-03):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对于PLC输入和输出触点是否损坏,有没有比较简洁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A:
触点损坏一般是得电闭合时不通,或者是断电时不分断。

楼主:
能不能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可以的话,该怎样来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