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BKCMP:D2000Z0 D400 M1200 K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03):
求大神告知图片中的三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台湾人写的 用到了 20GM 和10PG定位模块

楼主:
版主大人 告急啊
lvhonjun

网友A:
数据块比较
lvhonjun

网友A:
D2000=D400时M1200通,D2001=D401时M1201通........比较点数100个
下载积分:+2(chenhong) 热心助人!

楼主:
那第二条指令又是什么意思
lvhonjun

网友A:
D800到D804传送到D260到D264

楼主:
D800Z1因该不是直接D800开始吧
取决于Z1里面的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