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转台工位记忆PLC程序

楼主(2015-06-03):
有个转台项目,依次有8个工位,前一个工位检测完直接输送到下一个工位,转台上会一直同时存在8个产品,每个工位检测不同的参数。(西门子1200的PLC)
现在有个问题,如果第一个工位检测到不合格的产品,转台会继续把它输送到最后个工位后再取下来,然后在最后个工位要显示这个产品是在哪个工位不合格的,请教下大家,这种要记忆程序怎么写?能否帮忙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既然是S7-1200,那么建立用户数据结构:
工位号 INT
产品状态 BOOL
Good Luck~
你说的数据结构,现在我还不会用,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建个DB块 16个DBW 依次表示每个工位的工位号和合格状态 这个DB里的状态是实时刷新的
另外,再建8个DB 18个DBW 这8个DB是用来跟踪你放上工件的全部状态的 要比上面个DB多一个工件代码或者工位代码(具体存工件代码还是工位代码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了)每个工件在任意工位做完就将数据放到对应的DB里
如果用变址直接传数据 根据你转台8次动作为一个循环 这8个DB循环使用 应该不复杂

网友C:
如果前面检测不合格,后面就不检测 就简单多了 一个数组8个INT型数据 1工位不合格就向第一个元素存入1 2工位不合格就向第二个元素存入2 每转动一次 数组也移动一次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