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速计数器编写的定长计量程序到达设定值后计数器没有产生中断?

楼主(2015-06-03):
大家好,我现在设计了一个定长计量系统,用来测量生产线上线的长度,将线绕在一个圆盘上带动旋转编码器(型号:OVW2-20-2MHC)旋转,经过换算得到线材的长度,设定一个长度,比如100米,要能实现停机,报警,复位后要能清零,但现在这个程序到了100米也不停止,请朋友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感谢感谢!!

楼主:
我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也会把源程序上传的。

网友A:
计数直接比较久可以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重新对SMD38进行了赋值,将它删除就可以了。
已重新上传了程序。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如果用触摸屏对SMD42进行重新赋值是不成功的,表面上赋值成功,实际在做比较时还是初始化时给定的预置值,这是为什么?哪位高手知道?谢谢!
编码器 (2).rar

网友B:
西爷是这个样的....设定值改变时重新调用下计数器配置程序..

楼主:
具体要如何操作呢?
我在触摸屏上有一个设定值的显示输入框,点击后弹出键盘,然后输入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程序中触发重新调用的动作?
有人说可以弹出一个“确认更改”的按钮,再和程序相连?这个按钮如何弹出来?

楼主:
看哪些资料呢?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就是在触摸屏上加一个按钮,输入完成了,再按这个“确认”。
我想要实现输入数字完成后就直接写到高速计数器里,有好方法吗?

网友C:
用赋值比较指令,当我改变了设定值后,设定值与比较直比较,不相等时置位一个执行信号,这个信号在中断执行后执行调用,调用完成将设定值放到比较值中,同时复位执行信号

网友C:
或者直接用触摸屏中的写入框中写入后设定开关功能

楼主:
用赋值比较指令,当我改变了设定值后,设定值与比较直比较,不相等时置位一个执行信号,这个信号在中断执行后执行调用,调用完成将设定值放到比较值中,同时复位执行信号
这个方法好!我试用一下。
或者直接用触摸屏中的写入框中写入后设定开关功能
这个方法好像没办法复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