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帮纳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我们公司的螺纹攻牙动力头用变频器控制,可有一台变频器在手动时正常,自动时前进到位后退时频率只在5-9Hz跳动,马达转动很慢,一会儿就报警,变频器是美国帮纳的有哪位搞变频器的高手教我。参数设置:控制模式:矢量控制,命令来源:外部端子控制,加速时间:0.1,减速时间:0.1。

网友A:
对比下两台里面正常一台的参数有无问题

楼主:
参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我对比过的,我是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前进到位后再后退,是否继电器座有问题啊,我们电工说是继电器座的问题,可我更换了两只继电器座,还是这样。

楼主:
论坛里面没有搞帮纳变频器的吗?

网友B:
变频器在低频运行中容易报警,要嘛加高频率或者加个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