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通讯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运作的?

网友A:
通讯就是把信息从一地传送到另一地,电话、电报、传真、都是通讯。
PLC与PC、PLC与人机界面,需要把一些数据传输给对方,就需要通讯。
要通讯双方就先要确定通讯协议。
例如:国际长途电话很贵,某些留学生就和家里说好,在每天的某个时间,给家打电话,铃响三下就挂了,不必接听,表示一切安好。这就是通讯协议,把一切安好信息传送到了还省了电话费。

网友B:
什么通讯?可以具体一点

网友C:
      通讯就是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流,  既然是交流就得有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比方说, 我俩聊天, 你用英语 , 我用法语 , 可你不懂法语 , 我又不懂英语 , 这样是没法交流的. 所以交流的双方就要说双方都明白的语言,
     所谓的通信协议, 就是用来约束大家说同样的语言. 这样,  大家只要按照协议来交流,就能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样就通信成功了.
     通信协议的具体内容,以modbus协议来说明,   祯格式:  地址 | 功能码 | 数据 | 校验
      地址;
               打比方说,你和一堆同学聊天,你要问某一个同学英语六级过了没,于是,你对着一堆同学说:"英语六级过了没?"这时问题来了,张三说:"人品爆发,勉强过了,"李四说:"靠了,抄小抄被逮了,考试作废了",,,,,,,,可实际上你只是想问王二麻子过了没, 如果你这么说:"王二麻子,你英语六级过了没?"就不会有之前的问题了.  其实问句中"王二麻子"就相当于地址,表明你要与谁通信.
      功能码,数据,:
                比方说,你要找张三借1000块钱,  你说;"张三,借1000快钱给我,"下面分析这句话,1,跟谁说(地址):张三; 2干什么(功能码):借钱; 3数量(数据):1000块;.
              总结: 地址; 通信的对象; 功能码:对对象进行的操作; 数据: 与操作相关的数据,
      校验码
                    比方说,你要找张三借1000块钱,  你说;"张三,借1000快钱给我,"   这时张三听错了,借了100块给你,问题来了,你的请求没有得到正确的响应,没有达到你预期想要的,  在工业通信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出现很大的安全事故的,所以为了保证信息正确有效传递,需要对通信的数据进行校验.

附件: Modbus.pdf (458 K) 下载次数:41

网友D:
我想知道工控机和PLC怎么通讯的?

网友E:
工控机和PLC通讯也是走协议而已,没什么的~如果是用组态软件,组态软件便把协议做好,模块化地使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自主编程~那最简单的就是自由协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通讯就是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流,  既然是交流就得有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比方说, 我俩聊天, 你用英语 , 我用法语 , 可你不懂法语 , 我又不懂英语 , 这样是没法交流的. 所以交流的双方就要说双方都明白的语言,
     所谓的通信协议, 就是用来约束大家说同样的语言. 这样,  大家只要按照协议来交流,就能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样就通信成功了.
     通信协议的具体内容,以modbus协议来说明,   祯格式:  地址 | 功能码 | 数据 | 校验
      地址;
               打比方说,你和一堆同学聊天,你要问某一个同学英语六级过了没,于是,你对着一堆同学说:"英语六级过了没?"这时问题来了,张三说:"人品爆发,勉强过了,"李四说:"靠了,抄小抄被逮了,考试作废了",,,,,,,,可实际上你只是想问王二麻子过了没, 如果你这么说:"王二麻子,你英语六级过了没?"就不会有之前的问题了.  其实问句中"王二麻子"就相当于地址,表明你要与谁通信.

通俗易懂,大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