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定位完成信号一直亮

楼主(2015-06-04):
各位大侠:
本人最近用CP1L控制三菱伺服控制器MR-J4-70A, 位置控制模式,想使用24针脚信号, 也就是定位完成信号。 我把定位完成信号接在PLC输入端, DICOM 接24V+, 运行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信号一直是亮的。 是不是我把线接错了,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手册吧😄

网友B:
1、INP一般是在滞留脉冲小于等于PA10号参数设置值时ON,将此参数设小点
2、伺服ON后INP会一直保持ON,

楼主:
谢谢! 但是我已经把滞留脉冲改成20了, 也没有用。 伺服ON 后, INP 一直保持ON , 在伺服运行过程中,按道理,应该OFF 才对呀。 为什么不能OFF 呢?

网友C:
设置的大了,伺服速度低了会导致一直On

网友D:
我使用MR-JE的伺服也一直遇到你说的情况。

网友E(2015-10-27):
内部有可能短论烧了,建议打开看一下

网友F:
感觉接线不对,看手册检查两端产品

网友G:
查查线先,接点是不是常闭了

网友H:
没用过不会过来看看

网友I:
一般用光纤 没有接过线

网友J:
你用这个点的话 用它的上升沿脉冲压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