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m00819

楼主(2015-06-04):
哪位大哥做过,单轴伺服送料,采用用三菱plc,HIWIN伺服器。怎么做,请教前辈

网友A:
采用速度控制嘛,如果只是单纯的送料,可以选择pulse+sign,sv-on,就可以了,然后用ddrvi指令:ex:DDRVI D20 D12 Y000(pulse) Y002(sign),然后用DMOV K99999 D20和DMOV K-99999 D20 指定正反转,

如果是需要校点保存的话,采用位置模式接线,和上述差不多,除了pulse+sign,sv-on,还要近原点信号,alarm,zsp零速检出,用DDRVA(绝对指令)ex:DDRVA D900 D10 Y000 Y002 然后用DMOV D8140 D800点的保存指定位置,最终DDRVA D900 D10 Y000 Y002 和DMOV D800 D900配合使用(此处8140是第一轴内部特殊继电器,保存点用)在一个就是原点复位DZRN K4000 K1000 X003 Y000此处是向确定的原点移动 x003近原点信号 y000脉冲out。

可能有些不足尽可参考,此处是讲的FX2n

网友A:
可以加Q:353711487
bnm00819

楼主:
虽然不太明白还是谢谢一楼

网友B:
可以看下我的资料,永宏的,三菱的都可以做!
合作共赢!

网友C:
台湾的做法是用速度模式的,加个D/A模块来做,还有个外置编码器

网友D:
精準度不是很高的話,用一般的感應馬達與變頻器匹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