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条件:三菱PLC,带485通讯直流电源 ,功率不定(大概10W到100W之间)
问题点:我们用的是陶瓷加热片,加热过程中功率波动大!

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这个的,或是别的方法,能否指点一下,有做过的最好是程序分享一下,呵呵!

楼主:
那位大侠来回回啊!!!

楼主:
有做过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周波控制器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B:
用西子固态继电器公司的调压产品来控制,全隔离,基本无干扰。

网友C:
PID调节应该可以吧

网友D:
PLC进线电源变压器隔离滤波,控制通过固态继电器隔离

网友E:
真心没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说说看那里不清楚?

网友F:
我也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什么,
楼主请按下面的步骤来描述你的问题, 这样大家才能一最快的时间帮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系统功能(用来干嘛的)
2 系统构成(设计思路)
3 描述遇到的问题
4 根据问题给出你的分析
5 想要达到的效果

楼主:
我也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什么,
楼主请按下面的步骤来描述你的问题, 这样大家才能一最快的时间帮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系统功能(用来干嘛的)   -----加热过程中功率波动小正负2W内

2 系统构成(设计思路)              我本想用PLC与一个带485通讯的直流电源来完成

3 描述遇到的问题                     陶瓷加热片的阻值受温度变化而变化,所以功率不恒定

4 根据问题给出你的分析         本想在PLC里面反复对比功率来完成对功率的调整,但这几天写了一下好像达不到效果,

5 想要达到的效果
           在工作开始(产品检测开始)时功率是设置好的,在加热过程中因为温度的变化使陶瓷加热片阻值变化,最后功率就有了变化。达到正负2W内就可以!

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有沒有考慮直接用 定功率電源供應器
有这样的东西卖吗?直流电源60V5A就行!
能否说下型号品名?

网友F:
楼主,根据你的描述,你是 PLC ---RS485通信----电源----发热单元,,这个是开环,没有反馈,那你的PLC根据什么条件去控制电源呢?(是否可以根据功率用PID来控制电流呢?)
根据楼主描述的问题点,
  1,那发热元件是否可用其它产品代替?
  2,是否可以使用恒功率电源来实现你的要求?
  3,既然是温度导致发热元件电阻改变,那是否可以控制温度来实现发热元件电阻的稳定呢?
我做过恒温控制和恒压控制 关于恒功率控制没有经验,无法更多的帮助楼主了,,,,,,
谢谢回复!
目前没有找到比较稳定的发热元件,恒功率电源是可以的,PID指令不好用,但不能来控制电流,控制电压是可以的。我用我上述的东西写了一下程序是可以的,但就是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