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6-04):
为什么程序中加了个daddp指令后 机械手没几个小时就会发了疯似的疯狂来回运动

网友A:
地址重复

网友B:
一楼正解

楼主:
没可能 我用一个地址就会马上搜索是否重复

网友C:
你那是double word move
可以说得通俗易懂一下吗 lz资质较差

网友D:
你用的是32位字地址。
用32位的和16位的加法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E:
写程式讲成好的习惯就是,特殊寄存器除外,其它寄存器全用双数编号,不要用单数编号,比如用 D34 D36 D38就好了,D35 D37 D39不要使用,事半功倍!
赞

网友F:
一楼正解
你的 DADDP D232 K300 D35 用的是D35和D36 与上面的D36 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