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定时器的设定值PT=3(30ms),为什么3=30ms?令外s表示秒,那m表示什么?谢谢
巫山石军

网友A:
M 表示分 H表示时

网友B:
这种事情要看手册啦
每个型号,每个厂家定义都不一样啦
比如有的定时器单位是0.1S(100mS),有的单位是1S,有的是10mS
看这个型号的PLC的官方手册,什么都明白 了

网友C:
         ,,  豪,,反正无聊帮你了解一下单位,,,
往上:千(K),兆(M),吉(G),太(T),,他们之间都是10的3次幂递增。。1K=10*3M=10*6G=10*9T,,目前最大的单位是太(T)。。兆和吉在电脑手机,,,寄存容量常见。。。
往下:豪(m),微(u),纳(n),皮(p),,,他们之间都是10的3次幂递减,,,1m=10*-3u=10*-6n=10*-9p   目前最小的单位是皮(p),,,这样你应该知道所胃的纳米技术是什么一个概念了吧,,,,,
上面所说的往上 往下,,都是以个位(0位)为主,,,,。你所说的m就是豪,,1秒(s)=1000豪秒=。。。。。还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比如30ms,到底是多少分还是多少秒?还是说mS表示别的
巫山石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豪,,反正无聊帮你了解一下单位,,,
往上:千(K),兆(M),吉(G),太(T),,他们之间都是10的3次幂递增。。1K=10*3M=10*6G=10*9T,,目前最大的单位是太(T)。。兆和吉在电脑手机,,,寄存容量常见。。。
往下:豪(m),微(u),纳(n),皮(p),,,他们之间都是10的3次幂递减,,,1m=10*-3u=10*-6n=10*-9p   目前最小的单位是皮(p),,,这样你应该知道所胃的纳米技术是什么一个概念了吧,,,,,
上面所说的往上 往下,,都是以个位(0位)为主,,,,。你所说的m就是豪,,1秒(s)=1000豪秒=。。。。。还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说得太对了,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30ms,到底是多少分还是多少秒?还是说mS表示别的

现在郑重的告诉你:30ms(豪秒)=0.03s(秒),,,告诉完毕!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E:
说得太对了

网友F:
楼主   建议你先学物理基础   单位搞不清很要命的   以下就1000倍的差距啊!

楼主:
太感谢了,终于搞懂了,唉,文化太底学编程要命啊,老是看不懂
巫山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