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三菱Q系列PLC与FX系列PLC如何通信
我现在有硬件:
Q02Hcpu+QJ71c24
FX3Gcpu+FX3G-485-BD
如果想把他们连起来,实现通信!请问是通过什么协议通信,我看三菱FX有无协议通信专用协议通信,到底我该用哪个?
然后我看FX有N:N网络、计算机链接、无协议....;到底用哪个合适、简单?FX参数设置的专用协议到底是指什么呢?
另外,Q系列PLC端我可以用协议支持工具,这样的话,FX端还需要写程序吗?Q发命令到FX,FX会自动返回我需要的数据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cclink 比较简单,485没用过

楼主:
请问,就我说的fx 3g+485bd 如何实现cclink ,给个方向也行啊

网友B:
有专门的CC-Link模块,跟485bd没关系

网友C:
cclink通讯,FX作为远程设备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link通讯,FX作为远程设备站

但是我的硬件已经定死了呀  FX3G和 FX3G-485-BD,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D:
        帅哥,可以用QJ71C24的CH2(RS422/485)和 FX3G-485-BD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我已经做成功了,计算机链接协议
用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引用 网友D:
        帅哥,可以用QJ71C24的CH2(RS422/485)和 FX3G-485-BD进行通讯。

网友E:
可以帮你开发
接PLC编程单子

楼主:
谢谢,我也是搞编程调试的,只是想自己提高一下,目前我这个案子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又碰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两边都用无顺序协议通信,采用485两线制,请问如何避开同时发送的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你开发
接PLC编程单子

网友E(2015-09-08):
最简单的就是用CC-LINK  做 很简单   你们非要用 422  485  费劲又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