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400的plc,wincc监控画面,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目前测得电流7mA,监控画面上却是灰的最大值,换了一个卡件通道还是不行,怎么办,求指教。。。

网友A:
如果硬件接线正确,则可能模块坏了。

网友B:
加个隔离器试试,如果不是模块坏了,也可能是干扰或者公模电压太大。

楼主:
谢谢,已经查到问题所在,没有共模接地,接上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接线正确,则可能模块坏了。

谢谢,已经查到问题所在,模块没问题,没有共模接地,接上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隔离器试试,如果不是模块坏了,也可能是干扰或者公模电压太大。

接地就好了,是有干扰了

网友B:
呵呵,好了就好,我现在的习惯是IO、电源、通讯全部隔离,所以很少碰到类似情况。原来不全隔离的时候总是碰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