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三组机械手,9路脉冲。怎么选PLC???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我为你加分。

网友A:
可以用QD77MS16 + MR-J4-B / MR-JE-B

或QD75P4N *3 + 脉冲型伺服

三组机械手如果是独立的,只是中间有些数据传递。那也可以用FX3U或FX3GA + 脉冲型伺服。 然后PLC之间用485做N:N
  • 下载积分:+3(wjm_0126)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站主果然选的都是高大上啊!用两台松下FPXH-C60T的,用485通讯或者用触摸屏的两个串口通讯,我做个相同列子,一个PLC主机可以带6个轴,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两台成本不超过4000 。
  • 下载积分:+3(wjm_0126)
  •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C:
    没有详细的要求,所谓的选型都是扯蛋,

网友D:
    永宏B1-32MT-D24   *3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