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控制步进电机滑台计算公式

楼主(2015-06-04):
请教PLC 控制步进电机滑台计算
参数如图
速度计算公式和行程计算公式
先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如上,按驱动器,没有细分来算,步进马达步进角度1.8度,马达转一圈360度,360除以1.8=200,马达转一圈需要 200个脉冲,转一圈 8mm,8除以200=0.04mm,脉冲当量0.04mm,最大速度66mm每秒,66除以0.04=1650个脉冲每秒;步进驱动器如果细分,算法差不多,比如,细分2000个脉冲,转一圈,8mm,8除以2000=0.004mm,脉冲当量0.004mm, 后面类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