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出错求助

楼主(2015-06-05):
西门子MT277,程序上传时是好的,下载到最后时当机,断开电源后再开机,就当在如图的地方,求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决???在线急等

网友A:
MP277的硬件质量通病,更新OS看看可以不,如果不可以,则返修。

楼主:
现在通讯都连不上,怎么更新OS,求教

网友B:
西门子的PRO SAVE 软件就是做OS更新的

楼主:
我知道,可现在连不上触摸屏,没法OS更新

网友B:
打电话给西门子。
我在现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西门子技术支持电话指导的,我忘记步骤了。

网友A:
在PC上选择更新OS,触摸屏重新送电,触摸屏提示更新OS时候,在PC上按下更新OS,开始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