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问一下,GS2107有设置登录密码的地方吗

楼主(2015-06-05):
最近一直在用GS2107的屏,想像PROFACE那样,按一下按钮,想要出一个密码登录,输入密码后,才能跳到指定的画面。
应该如何做?

lishunlong86

网友A:
在系统里面设置“操作员认证”,然后搞一个用户登录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用逻辑程序写也可以
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每次还需要进入系统设置。太过繁锁,我还是用了程序的方法解决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不需要每次进系统设置啊,你搞一个用户登陆按钮在屏上就可以了,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自动注销时间!
[attachment=13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