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 三菱FR-700 控制普通电机转四十圈 停下 怎么编程?

楼主(2015-06-05):
三菱PLC 三菱FR-700 控制普通电机转四十圈 停下 怎么编程?
我需要加工台转一圈,电机速比是1:40

网友A:
加个编码器,或者简单点搞个接近开关计数

网友B:
加一个编码器,还有一个光电,最好是两个

网友C:
传感器吧

网友D:
普通电机控制不了吧 除非电机速度非常慢

网友E:
我记得好像三菱变频器可以加控制卡,实现变频器速度反馈的,具体没用过
至少楼主应该加检测开关检测一下旋转位置

网友F:
买个小型的PLC和传感器,你想多少圈就多少圈

网友G:
电机上装减速机再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