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见上图:请问A,B,C三个接线柱的电流应该是多少?380V,星型接法的加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左右

三个点都是15A吗?

网友B:
3倍,2倍,1倍线电流

网友C:
27/1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18/9

请问:B点接线的位置目前有两个接线端子,A--B,和B--C两条电线,A--B的电流是18A,B---C是9A。那么,B点的电流是27A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倍,2倍,1倍线电流

请问:B点接线的位置目前有两个接线端子,A--B,和B--C两条电线,A--B的电流是18A,B---C是9A。那么,B点的电流是27A吗?谢谢

网友D:
问的问题不专业,如果相你所问,A点我可以回答是9A,18A,或27A。因为你问的是一个点,这个点可以划分到不同的地方。在你图上,A点以上部分是27A,A点以下SSR0这部分是9A,从A点到B点之间这部分是18A,B点以下SSR1部分是9A,C处明确的是9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的问题不专业,如果相你所问,A点我可以回答是9A,18A,或27A。因为你问的是一个点,这个点可以划分到不同的地方。在你图上,A点以上部分是27A,A点以下SSR0这部分是9A,从A点到B点之间这部分是18A,B点以下SSR1部分是9A,C处明确的是9A

谢谢指点,我说的A点就是指的那个接线柱的位置。因为A点会有两个接线端子,那么A点的位置的电流有没有可能是27A+18A呢?现在并联用的电线是6MM毫米,A固态是额定电流是40A。接线柱的位置很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不明白。电路中任何一点的电流都为零。

网友F:
因为A点是三个负载的总汇合点,是三个负载的总电流,应为27.3A;B点是两个负载的汇合点,是两个负载的总电流,应为18.2A;C点仅仅一个负载,只能是单个负载的电流,应为9.1A。

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三相(380V)计算,也可以采用单相(220V)计算,结果都一样。

网友G:
全部用40A的就行了。

网友H:
谈到电流,应该是某回路或某支路或某干路,楼主电工基础不好,建议看点资料。

网友H:
平衡情况,ABC三点等电位,R52,S52,T52,R53,S53,T53,R54,S54,T54各加热管所通过的电流都为9A左右。

网友I:
电位首先要确定参考点才能计算是不是等电位,参考点不同电位是不一样的,电工理论基础里有这个说法。I=6000/1.732*380 C点电流 I=9.12A

网友J:
A :45A B : 30A C:15A 左右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的解答。

网友K:
请问1楼是如何算出15A的?

网友K:
接了零线,这么是380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