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择编码器选择

楼主(2015-06-05):
本人新手,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各位大侠,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相对和绝对有什么区别,选用的时候该注意什么?谢谢
小侯

网友A:
絕對位置是指以原點計算為起點
當下達指令即前往該位置
例在位置20處下達絕對位置100
即前往100位置
相對位置是指以目前點開始計算距離
下達指令後移動所設定之距離
例在位置20處下達相對位置100
即前往120位置
下载积分:+2(drihui) 真诚感谢!

网友B:
相对就是伺服电机的位置断电不能保存,绝对就是断电能保存,记住这个就行了

网友C:
相对是没有原点,绝对有原点

网友D(2015-09-01):
绝对位置编码器在程序中怎么编程呢

网友E:
1、伺服电机的相对位置编码器是指,原点位置需要每次上电时进行复位1次,以复位的原点作为零点,后面所走的位置都以这个位置为零点,需要注意的是,复位的原点感应器位置变化了,这个零点位置就发生了变化,
2、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编码器是指,原点位置进行一次复位后,就将这个原点位置保存在绝对位置编码器中(需要保持用的电池),以后,只要在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原点位置就不需会发生变化,直到电池没有电为止,电池没有电后,需要再次做原点复位。

网友F:
个人看法,如果你想做绝对位置控制系统就必须选择绝对编码器,如果是相对位置控制系统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