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关式阀门定位器只能全开或全关不能定位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5):
中控给定任意一个开度比如开50%,现场阀门就全开了,在现场调阀门定位器的喷嘴,动一下就会关,不动就会自动回到最大开度,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拆开检查反馈部分的元件及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B:
阀门定位器调校很麻烦,有正作用和反作用,4-20MA对0-100%的开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