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减速机的减速比怎么看?

楼主(2015-06-06):
大家说说这个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应该看哪些数字?

楼主:
在线等回复,工控大神回复我(第一次用这个减速机,网上都找不到)。我感觉是1:5减速比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转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B:
应该是减速比5:1

网友C:
安装,手动摇一下咯,笨方法不求人
QQ76214024

网友D:
输出轴做一标记,转动输入轴,看输入轴转几圈,输出轴转一圈,这样,传动比就出来了

网友E:
上官网一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F:
1级速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