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我在学习西门300PLC新买的一套二手的西门子300 315PLC带了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和一个模拟量331模块,一开始拿到手后自己组态下载程序,能正常使用,后来我卸下了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重新组态下载后在编写模拟量程序下载后模拟量模块SF报警了,我就清除复位了PLC在下载后还是SF报警,然后我又将数字量输出模块按上下载之前组态和编写的程序,运行PLC竟然SF灯同样还是报警,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大于号于2015-06-06 08:21发表的 西门子300PLC程序清除和下载问题 :
我在学习西门300PLC新买的一套二手的西门子300 315PLC带了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和一个模拟量331模块,一开始拿到手后自己组态下载程序,能正常使用,后来我卸下了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重新组态下载后在编写模拟量程序下载后模拟量模块SF报警了,我就清除复位了PLC在下载后还是SF报警,然后我又将数字量输出模块按上下载之前组态和编写的程序,运行PLC竟然SF灯同样还是报警,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

请贴出你的诊断信息。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