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C-LINK电缆可以用优质的屏蔽线代替吗?

楼主(2015-06-06):
大侠帮帮忙,现在挺纠结的,第一次用,普通优质的电缆怕有问题,专用电缆又太贵
CC-LINK电缆可以用优质的屏蔽线代替吗?
请教专用电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优质屏蔽线可以,波特率调低,加终端电阻,100米没问题。专用电缆,主要是阻抗匹配,波特率高,传输距离远。
學無止境

网友B:
也就那么回事情

网友C:
谢谢了,还没搞过CC-LINK,关注中,

网友D:
可以,本人使用过。

网友E:
可以,我用一般的屏蔽电缆试过,长度在40米内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F:
我也用过,当时专用的电缆长度就差一点,我要别的屏蔽线接上,后来出现了干扰,

楼主:
谢谢,我定了国产的专用线,厂家的阻抗数据相同,屏蔽层看起来也还不错,还没到试机阶段,希望没问题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G:
我用双绞屏蔽线代替cc_link线。link线很多地方有买价格都不一样。

网友H(2015-08-08):
可以的。不过走线避开动力线缆。最好穿一根软铁管

网友I:
领教了。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

网友J:
短距离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距离长的话各种不确定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K:
我用的是0.75*3+屏蔽层的国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