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台达EH3系列变址寄存器F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6):
[attachment=136008] [attachment=136007] 近日在读取台达EH3系列PLC时编译出现错误,
而错误出现在变址寄存器F。
而帮助中乘法指令目标地址不允许使用F寄存器。
疑惑此前程序是如何进行编译后下载的。(程序非本人编写)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变址寄存器可以这么用,MUL D229 K27 D0F1

网友B:
不知道是否f2f3地址重叠。乘法结果占用两个存储器。

网友C:
台达f地址不能做32位运算的,要用e地址,详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