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寻求帮助

楼主(2015-06-06):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一台设备有八个工位,按启动按钮时第一工位上料,然后转盘转动一个角度,现在一和二工位都上料,转盘在转动一个角度,现在一二三工位都上料,依次到第八工位,然后正常运行,这个程序怎么写简单啊?用的是松下FPX-C60T,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呀,每次转盘动一下,就移次位,到了最后一个工位停止移位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额。没用过位移指令,不知道咋用的。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