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问题求救大神

楼主(2015-06-06):
小弟急求:
各位大神
问题是这样的:
现有两个感应器A和B,有物品U从上往下掉落,有时A感应,有时B感应,有时A和B同时感应。
现在要记录U掉落的个数并保存数据,A感应器接的是X0输入,B是X1
求大神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大神们,给点指点呀,小弟急求呀

网友A:
看看这个。
[attachment=136016]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小侯

网友B:
如果掉落物件間隔時間有數秒
最好是加個計時
讓M0自保持1~2秒再行斷開
以免在掉落時A、B先後感應造成多算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物件掉落间隔时间是不固定的,最少的时候会是0.15s
可能会造成多算,大神们有没有更完善的方法指点呀,我听别人说可以用逻“或”
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用什么指令?
哪个大神懂这个的指点一下呀!!!!!
小弟感激涕零
小侯

网友B:
[attachment=136017]
這就要看你物件的形狀和情形是怎樣了
原本我所說加計時器是為在物件掉落時頭觸動 A 尾觸動 B
或是一物件掉落時會有兩次觸發的情況
照你所說的掉落物件的情形不一定
這樣比較會有問題
不然你檢測點就在物件掉落前
這樣計數會比較準確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