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吹膜机程序

楼主(2015-06-06):
哪位有吹膜机样例程序?是因为太简单还是什么的?论坛好象从没有这种设备的程序样例。

网友A:
好像没有,见过小型的,五段温度控制(或中频电源加热),变频主电机挤压螺杆,风机模头吹冷风,空压机风吹膜。

网友B:
不知道你所说吹膜机是怎么样?厂里有几台吹膜机,没有任何程序,大一点的十多个温控,小一点,也有5,6个温控,两个变频器,极其简单.有程序也就是温控程序,采用PID控制,这个对温度并不算太敏感,相差较大也没有多少问题.

楼主:
现在的吹膜机都带内冷控制,自动膜厚检测,比较复杂了。好一点的吹膜机程序都是用贝加莱的PLC做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