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要做32个站左右的通讯 用485哪款PLC实现比较好,麻烦各位大侠实现的方式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S7-1200 从固件版本 V3.0 起支持 16 个PROFINET IO 设备,最多 256 个子模块。PROFIBUS 支持 32 个从站,每个 DP 从站最多 512 个子模块。

网友B:
通讯站在32个应该不算多!主要的选择理由应该是通讯速率问题!32个站如果通讯数据较大的话其相应时间是否值得楼主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站在32个应该不算多!主要的选择理由应该是通讯速率问题!32个站如果通讯数据较大的话其相应时间是否值得楼主考虑呢??

谢谢, 交互数据不大 距离总长大概30米这样 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300Ms都可以接受,因为没实际挂过那么多站 不知哪款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1200 从固件版本 V3.0 起支持 16 个PROFINET IO 设备,最多 256 个子模块。PROFIBUS 支持 32 个从站,每个 DP 从站最多 512 个子模块。

西门子东西是好  就是的小贵

网友C:
不知道这32个站的整体架构。矩形PLC,有个N80-M44MAD,一个plc带1路232,3路485,1路网口,支持Modbus-rtu和Modbus-tcp协议。
国产矩形PLC!

网友D:
485 32个站 够呛  只是手动调调转速什么的应该可以

网友E:
用台达吧,台达的PLC-link刚好32个站,程序也简单

网友F:
同意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台达吧,台达的PLC-link刚好32个站,程序也简单

实际中使用过的么? 实际效果怎么样?按我上面说的数据量 时延方面不大吧 一个主的下面挂30个从的这样个结构

网友E:
有几秒延时,具体可以加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台达

兄弟 实际用应用过嘛? 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有延时的,你每个从站是什么,加qq再了解清楚点

jianming

网友G:
485带32个站,300毫米根本不可能,一般延时是在几秒,不妨考虑下can通讯

网友H:
用三菱Q系列CC--LINK,编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