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咨询FR-A800外部端子启动没反应,大家遇到过?

楼主(2015-06-06):
我们公司新买一台FR-A800-5.5kw变频器,我想使用外部端子和模拟量控制,模拟量有输入,但是sd---sfr闭合,变频器没反应。大家遇到过吗?
还是我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下载积分:+1(xixiangsu) 真诚感谢!

网友A:
参数有问题,有可能,接线也有可能有问题,你要把参数设置,和接线 ,说清楚,才能判断

楼主:
pr79 4,模拟量2-5之间接入0~10v,pr178默认60,其余参数默认。

楼主:
按面板的fwd可以启动。stop都没问题。就是外部端子不能启动,量测信号也是通的。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因为A800和A700外部端子的源型漏型不同
A800-1 出厂默认是漏型
A800-2 出厂默认是源型(一般380V的A840都是这种)
在端子排附近有个小插头和短接片。
有时需要把源型逻辑插件拔出进行逻辑的修改才能使用,即源型与漏型可以相互改变。(SOURCE变成SINK)
使用继电器的PLC时无所谓,但如果PLC是晶体管的,就要注意了
下载积分:+2(xixiangsu) 好贴好贴!

楼主:
谢谢,版主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今天还看到这个插针了,但没往这方面想,多谢

网友B:
卖A800的人应该提醒用户注意这点的。

网友C:
pr79设置为0或2;
其为4时需要通过操作面板的run来启动

网友D:
其实有SD和PC两个公共端子。出厂设置为接PC端子。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