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各位仁兄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新的fx2n-80mr的plc,这两天时不时的会出现plc的输入输出瞬间掉电。然后恢复。输入输出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

网友A:
FX2N-80MR已经停产两年多,如果你还有新买的,那就值得怀疑这东西是不是仿冒产品了。

网友B:
是不是PLC的电源瞬间断了啊

网友C:
是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恢复了吗?
如果是的,就像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一样的,Q系列的PLC,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之间就停掉了,开始也是怀疑PLC的问题,后来都换了一遍,程序重新弄都不行,最后检查出来PLC供电的开关电源有问题,会短时间输出达不到DC24V,更换后就好了。
  • 下载积分:+1(fanshuipin)

网友D:
    PLC电源有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E:
    以前我也碰到过,
    以下几点注意:
    1、PLC的输入电源是AC220V 正负10%(只要控制在正负5%以内,输入端追加电源滤波器)
    2、PLC24V输出电源一定不可以超负载,防止输出短路。

网友F:
    电源原因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2015-07-07):
    可注意一下负载或电源的情况,或者试试输入与输出分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