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人机界面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5-06-06):
大家好,我想问问如何进行通讯使得我在人机界面机上输入一个数字,就可以使变频器调节至相应的频率?变频器的启停由三菱FX1N plc控制,下位接三个变频器(每个变频器连一个变频调速电机),plc的上位机用普通pc机。我最近在用VC++做HMI人机界面,不知道想完成我刚刚所说的任务,应该怎么进行串口通信?是不是需要先对plc通信再对变频器通信?还是直接使得pc与变频器通信,如果这样,pc的串口就不够了。虚心求教,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PLC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就简单多了,上位机写入数据到PLC,PLC写入数据到模拟量模块,模拟量模块输出模拟量数据到变频器。
当然,也可以走通讯,但工作量相对来说,并比上面的方法要少。

网友B: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用通信方式,需要编写宏程序。

网友C:
看你V+到什么程度,你所有的通讯都得你自己写,plc跟变频器差不多,只是PLC你走232,变频器走485

网友D:
没试过,买个PLC触摸屏一休机

网友E:
HMI直接与变频器通信,通信方式:RS485!简单的很,直接读写你的频率设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地控制变频启动、停止、调速可以直接用触摸屏控制,控制简单、成本也相对低些!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G:
同一家的产品就很好做,比如台达的人机和台达的变频器就可以用485通信。通过人机控制变频器正反转、修改频率等

网友H:
HMI直接与变频器通信,通信方式:RS485!简单的很,直接读写你的频率设定地址就可以了.我做过一次

网友I:
使用AD/DA特殊功能模块

网友J(2015-08-11):
你可屏跟变频器通讯,即可进行频率的读写,变频器的启停可用PLC控制变频器的端子实现,这样PC可对屏和PLC通讯,你担心的串口不够用就不存在了,而且PLC不用写通讯程序

网友K:
我也想用屏和变频器通信。

网友L(2015-09-20):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用485通信方式.

网友M:
与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通讯示例
下载积分:+1(xingzb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N: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O: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但是如果外挂的变频器多几台,通讯速度会很慢,数据滞后

网友P:
plc与变频器做485通讯,读取并可更改相应的参数,继而HMI也能通过此来控制

网友Q:
同意11楼 我刚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