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A-30MT-CM的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得异常

楼主(2015-06-06):
今天用三菱FX3SA-30MT-CM的PLC控制两伺服,用DDRVI指令点动控制,两个轴输出情况有点奇怪,当按下点动正转或反转时,伺服上数字有显,但是电机不转,然后过了一会儿,电机一下冲出好远,然后伺服就报过电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伺服器驱动器可能设置不当。另外,点动时候,不要速度太快!

楼主:
DDRVI K999999 K10 Y0 Y4一样冲,先不转,然后冲,伺服报过电流。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接线,伺服设置。
FX3SA的PLC目前没有假冒的。

网友C:
u v w有一根接触不良!

网友D:
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以前也遇到过其中一根断线了

楼主:
换上CP1H的没有问题,运转正常。伺服电机用的是士林SDB的。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方向信号没按规定接线。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