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DZ47 型断路器

楼主(2015-06-06):
DZ47型断路器额定电流有哪位大师会调整?比方手上只有1A的断路器,而设备上需10A电流怎么调整?

网友A:
买,不值几个钱。要不你短接或者接到别的大一点的断路器来共用吧。

网友B:
DZ47的塑料封装好的,好像不能拆开调整吧

网友C:
你自己调的,人家不认可的,出了事故,你的责任重大,甚至进班房,或者直接吃花生米都有可能,所以劝你不要私自改动,改装。

网友D:
同意楼上的,顶一个

网友E:
减掉线圈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减掉线圈线
你这是不懂装懂净出馊主意害人。
减少线圈能降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吗?如此来说是不是连线圈都去掉了断路器就更灵敏啦!

网友G:
实在想加大电流又不想出钱的话,直接省掉断路器就好了!

网友H:
要是一大批买错了建议调换 热继电器调调也没有 10 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