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型号NT31C-ST142B-EV2,无法上传画面,求助。

楼主(2015-06-06):
遇到个问题:
单位有几台欧姆龙触摸屏,型号NT31C-ST142B-EV2,屏幕的系统是英文,版本3.21,我用NTST4.8E连接屏幕(NTST4.8C也试过),选择NT31C-V2(Ver3.1/ver4.1)型号,提示应用程序不一致,通信退出。(只要是NT31C的型号全部都试过了,不行)
询问:上海欧姆龙官方,他们的答复是可能是海外版本,他们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大陆没有资料,帮不了。
论坛大大们,看到的,给小弟分析分析,大陆的官方太不给力了。

楼主:
顶起
等高手路过,

网友A:
那你找英文版软件或低版本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B:
好像得用NTST3.1C

网友C(2015-07-22):
没一个说道点上的。。。。
把触屏做中文系统,软件里有,不行把屏给我

网友D:
我也遇到个这个屏,始终没能通讯成功,有那位高人指点通讯线怎么做。

网友E: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149/lineup.html
停产的系列,看型号有可能是国外产的.可以下官网软件试一下.或去omron日本官网看看

网友F(2015-12-22):
型号NT31C,,,,,,,一定 ,我今天上传NT631C,型号我选NT631C V2-3。1,也提示错误,后来选NT631C就可以,软件也是NT支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