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5-06-06):
同时有两个数传到1个寄存器,会报警吗?没传上到的那个数怎么知道,能重传吗?

网友A:
那个数后传,寄存器里面的值就是后传的数。

楼主:
前面那个数还能调出来吗?不知道有还是没、

网友B:
不会报警,以最后一次传的为准。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先到的被后到的挤出去了,

网友D:
先到的被后到的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