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基本单元fx3g14mr     通信板fx3g 485bd   接海利普变频器,变频器只有rs正rs负,通信板上五个接口,要怎么连线!
要是哪个高手有可用的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A:
BD板上有如下

RDA
SDA
这二股合成一股

RDB
SDB
这二股合成一股

还有一个SG,这个对方没有就空着

然后A和B之间要接电阻

[attachment=136021]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的是接变频器也要接电阴吗,还有一个问题,FX3G   的CRC校验,校验完成后那段代码怎么写,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B:
要什么样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