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三菱PLC编程求助2个家用墙壁灯开关X0、X1控制1路Y0输出

1,上电后Y0强制OFF;
2,当X0或者X1任意一个动作Y0都能激活。(在上电时不能X0为ON,Y0就是ON,需要强制把置Y0为OFF,直到X0或者X1任意一个

动作后,Y0才受X0或者X1的控制)。
3,X0为OFF,Y0为OFF;X0为ON,Y0为ON;
4,X0只要状态为ON时,X1都可以控制Y0,X1的任意动作变化来控制,Y0的开关,可能当X1为ON,Y0为ON,也可能X1
为OFF,Y0为ON;
5,X0为OFF,Y0为OFF,X1动作失效,X1动作只有在X0为ON时才有效。

求PLC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D           M8002
      SET         M0
      LD           X0
      ANI          M1
      ANI          M0
      OUT        Y000
      LDP         X000
      ORF        X000
      ORP        X001
      ORF        X001
      RST        M0
      LDP        X001
      ORF       X001
      ALT        M1
      LDP        X000
      RST        M1
      END

网友B:
ALT指令是FX交替输出专用指令,Q系列中用FF指令实现交替输出。

网友C:
規劃有問題

3,X0为OFF,Y0为OFF;X0为ON,Y0为ON;
4,X0只要状态为ON时,X1都可以控制Y0,X1的任意动作变化来控制,Y0的开关,可能当X1为ON,Y0为ON,也可能X1
为OFF,Y0为ON;

==>X1 並不影響 Y0 輸出 ?

网友D:
把墙壁开关换成门铃开关(自复位的),只要一路输入就可以控制了,非常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在下菜鸟,描述的不清楚哈,对不住大家伙了,抱歉
要求是:
停电再来电时,X开关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须停机Y0=OFF,重新来电也如此。
X0是远程控制,X0为ON,Y0为ON,远程开机。
X1为本地控制,X0为ON,Y0为ON已经开机,同时X1生效,可以控制开关机了。这时问题是如果不生产X1本地就已经关机了,还在生产X1就不关机,由远程X0关机,但是X0远程不管在不在生产都必须关机;第二天又保证X0远程可以开机X0为ON,Y0为ON开机。X1是不固定无方向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没整明白,辛苦给位,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解决没有呢? 你那个X0  X1外部接的是按钮还是拨动开关呢?建议X1用拨动开关,